cf260预热区测温问题?

楼主(2012-11-16):
CF260的预热区有左 中 右 3个区,中预热区上面有个测温的探头,但是如果单独关闭中预热区,开左和右预热区,左和右预热区上面没有温度探头,又怎么实现的预热温度探测呢???大家有了解的吗,请赐教

还有,昨天我用CF260烘烤板子,预热区设定150度,板子竟然都烤糊了,芯片也鼓包了,150度不应该这样啊,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
CF-260红外预热部分控制方式:打开面板预热开关之后,传感器采集温度的发热砖是出于常开状态的。左右两块单独由机箱右侧左右两个开关控制,中间剩下三块由右侧中间开关控制。
至于你说的温度偏高,可能是传感器位置不对。装传感器的地方有个铝制盔甲,把它拆下来,把传感器位置纠正一下,测温探头位置离发热砖表面2mm左右为最佳位置。

网友:
如有不懂地方,请联系本人。
QQ:2859580537
电话:0755-61502186

网友(2013-01-21):
你们预热下风口出冷风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