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液晶屏 上的软排线有锈迹并出现几十条色亮线

楼主(2012-11-16):
ACER V203H的液晶显示器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这亮线 拆机后发现那软排后面的胶(即屏幕上的铁架上有锈)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清洁时,那擦布湿水流进去了,现在拆了一次后装上,亮线更多,请问怎么处理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刚来的小小白啊,是不是自己家的,自己看别人怎么搞,你也是学着别人怎么搞然后 不小心就把屏给报销了啊。蒽,自己要多多学习啊
!

网友:
给客户换个显示器吧 新的都这么便宜 呵呵O(∩_∩)O~

网友:
放弃,这种故障手工条件下是无法维修的。让客户换显示器吧。这种故障是客户平时在清洁显示器表面时,水太多,渗入屏幕的玻璃基板上造成的。

网友:
换屏正确,应该是清洁水进入到屏幕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