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1-TVM/S开机正常 不能关机

楼主(2012-11-16):
上CPU能正常开机工作也正常,软关机和按pow系统能关机但是不能断电测试卡跑02,不上CPU按pow能断电,换了IO也是一样。单桥板,板子背面桥的位置的最北面掉了一个元件。应该是电容,加了一个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何故。不吝赐教。

网友:
关机以后,看看哪个电压还在

网友:
这板子很不好修 我遇到过这内板子 大多的这内板子都是桥   先弄下桥 不行的话 检测开机复位电路

网友:
按照关机顺序慢慢查。

网友:
bois问题
通病

网友:
刷bios不起作用。查关机顺序了,有空再整吧。多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