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MA785GT-UD3H维修思路。BIOS献上

楼主(2012-11-16):
今天修到 一块技嘉MA785GT-UD3H主板。 上电自动触发,炸了 个5V给内存这路供电电容《标有6  560固态电容。看不懂。应该是6V 560UF吧》臭死了[ 拆掉上电量各电压正常。CPU供电1.0V  .内存1.6V。北桥1.1V   1.2V 南桥也用的1.2V.   3.3V 。上CPU假负载灯全亮[[/ 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上面总线电压A 1.25V 总线电压B 0V.内核电压1.1V 时钟1和2都为0.  电源好信号0V.VTT1.2V.上内存假负载[ 灯全亮。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量SCL3.3   SDA3.3    VDDSPO3.3V 这假负载就有这3点量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PCI假负载。 灯全亮。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没有测量点。量了PCI A14  3.3V  A15 0V    B16 0V      发 现没有时钟,量了时钟边上的所有电容。电阻都有3.3 和1.8V左右。换了个时钟 芯片各旁边晶振。时钟是9LPRS477CKL.还是一样故障 。。。。有几点问题想问大家。1.给内存这路供电电容炸了。但是内存供电正常不换行不行。2上电自动触发是不是正常。有用这板请转告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3想换过IO试试。自动上电是不是IO坏了。手上只有IT8718F-S CXS而板上的是IT8718F-S LXS可不可以代换。 4还有那些重要没查的提示提示了。。
最  后 没 有思路维修。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时钟和复位。。。                                                                                            看了下论坛还没有这BIOS.备份出来给以后有需要朋友。。

网友:
你的主板是几代内存  要先把内存供电修正常了再说  IO技嘉都是有GB的位数 没有GB的话 相同的IO也不能代换  这是我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A:
DDR3。供电1.6V。高0.1V应该是正常的吧。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3。供电1.6V。高0.1V应该是正常的吧。谢谢

3待内存 1.5V正常 你量下开机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5V供电电容一定要上 上个普通 1000UF10V  或者1000UF 6.3V 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待内存 1.5V正常 你量下开机脚电压正常不?

有电压5.05V

网友C:
先把鼓掉的电容换一下,看看结果,坏电容一定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鼓掉的电容换一下,看看结果,坏电容一定要换

换了个6.3V   1000UF

网友D:
装备不错,都是带灯,好羡慕啊!

网友E:
维修装备太牛了啊

网友F:
换完电容好了没有??感觉上应该 可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备不错,都是带灯,好羡慕啊!

技术烂。这么好的板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装备太牛了啊

修不出来没用啊。

网友G:
先看供电正常不,感觉你那个时钟容易坏。不行的话就只有跑线了。。。。。下个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相机照的不挺清的,换完电容不行果断换IO

网友:
自动上电还不换IO 还在等什么 炸电容 看看管子是不是也击穿了

网友H:
自动触发能亮不

网友I:
看你给出的数据问题应该是出在时钟和复位上面,A15脚没有电压而且CPU上在的时钟信号没出来,看看时钟的工作条件具备了没有可以换下时钟芯片和时钟旁边的晶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看供电正常不,感觉你那个时钟容易坏。不行的话就只有跑线了。。。。。下个图纸慢慢研究。。。

找不到图纸啊。。有点传一份。。。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自动触发能亮不

复位都没这么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看你给出的数据问题应该是出在时钟和复位上面,A15脚没有电压而且CPU上在的时钟信号没出来,看看时钟的工作 ...

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都没这么行了、??

       换IO吧

网友J:
也觉得要换个IO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不错

网友K:
我这里有线路图,你看一下
密码:rmadept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自动上电有这么个事有些板如果你没有关机的话插电就会自动上电,关机了再插电不自动上电。感觉你这板还是出在时钟这块另外你的PG信号没也得查,重点看VTT-PWRGD这个信号有没加到时钟芯片上时钟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还有一点上真U是否有VCORE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里有线路图,你看一下
密码:rmadept

谢谢。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动上电有这么个事有些板如果你没有关机的话插电就会自动上电,关机了再插电不自动上电。感觉你这板还是 ...

上真CPU,,VCORE有1.1V...有人发图纸给我了大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待内存 1.5V正常 你量下开机脚电压正常不?

ddr3 1333的内存是1.48 到1.52左右 一般都是正常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完电容好了没有??感觉上应该 可以好

故障依旧,现在在查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觉得要换个IO试试吧。祝你成功!

IO换过后不能触发了,是不是IT8718F-S LXS GB不能用IT8718F-S HXS GB来代换。查了下南桥待机电压3.3V没有了,也就是PCI A14没有3.3V ,刚开始以为IO没焊接好还是本身有问题,在换一个新的也一样,

网友:
查图纸发现和我的板不一样。原来是图纸是REV1.0的我是板是REV3.0.后来装上原来IO南桥待机3.3出来了,还是自动 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