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使用的发热材料有哪些?我给你数数

楼主(2012-11-16):
本文意在给坛友提供DIY土炮时选材参考

电阻丝:镍鉻丝,铁鉻丝等  可以在空气中使用,启动电流小(和工作电流几乎一样)
常用于: 电炉,电陶炉,陶瓷发热砖和陶瓷灯(包裹在特种陶瓷中,无可见光),石英发热管(常见于消毒柜,简易型取暖器),热风枪发热器,烙铁芯等
使用最普遍,除了烧结在陶瓷中的陶瓷发热砖和陶瓷灯外,其他的发热器可以换相应的电阻丝修复。
钨丝(分为黑钨丝和白钨丝):只能在真空中使用,启动电流大(瞬间可达到工作电流10倍以上),发热快。
常用于 卤素石英灯管,取暖灯泡,普通灯泡等
损毁只能整体换,普通条件下不能修复。

碳纤维:启动电流小(略小于工作电流),发热快,寿命长,热效率高
碳纤维灯管(用于高端取暖器,新型红外BGA返修台(配合特种高温玻璃)),封装在真空石英管中,损坏只能整体换。
碳纤维膜(用于取暖,一般不用于BGA返修台)
碳纤维硅胶线(用于地暖)

其他还有硅碳发热器件传统发热器件在窑炉中常用,基本不使用在BGA返修台中。

用在BGA机中的主要有陶瓷砖,红外发热板(类似石英发热管),热风枪等,基本上都是电阻发热丝为主要发热材料。总体发热器组成材料的热容量大小决定了发热和山热的快慢。
这是目前绝大部分BGA机发热主体组成,本质上就是一堆电阻丝,只是电阻丝外面的包裹(马甲)不同而已。

新型器材卤素灯管(钨丝)和 碳纤维灯管,由于总体质量和热容量小,所以发热速度极快。有少数BGA机已经引入使用。因为须在真空中工作,其他马甲不好穿,不如电阻发热丝形式多样。

所有以上加热器件全部是电阻性器件。
电磁涡流式加热本身有广泛用途,如电磁炉,工业高频加热,冶炼等,但受本身发热方式制约,难于适合BGA返修台,故未见在BGA返修台中应用(仅见高频烙铁有应用)。

网友:
石英发热管内的发热材料基本有三种:镍鉻丝类,钨丝,碳纤维。灯管外观有一定的相似性。
外观:镍鉻丝就是通常的电炉丝,钨丝比较细(灯泡中常见),碳纤维又粗又黑,用电阻丝灯管比其他两种明显粗。
           钨丝灯管和碳纤维灯管在灯管中部有一个抽真空留下的小玻璃疙瘩,而电阻丝灯管不需要抽真空没有这个疙瘩。
用表测量电阻:镍鉻丝和碳纤维的电阻值接近 (电压*电压)/标称功率,而钨丝电阻比(电压*电压)/标称功率小10倍左右
通过外观和测量可以判别所用材料。

网友:
张老,是不是以前就是做BGA的

网友:
现在自己做BGA远不如买现成的合算

网友:
实用性强  很多维修人员用得着

网友:
再添2个发热状态的石英发热管(镍鉻丝的,没有也不需要抽真空,如果你有石英管,买点电阻丝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2012-12-18):
能不能生产一些架子,把自己用的852+气泵热风枪再加个HG2310固定。这样也算资源高效利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