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16):
机子原来故障是开机掉电重启,关机关不掉(指示灯亮,风扇转)刷bios后,开机还掉电重启。现在换了主板还是一个样,开机到进系统的时候掉电重启,cpu温度不高风扇一点点转(开机的时候快)xp的系统,原来是win7的搞蓝屏了装xp的,紧急求助大侠们
win7
刷BIOS

网友:
你还是先刷个BIOS试试,在从新装个W7试试。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G460和你的现象差不多,不过最后没想到的是CPU的问题。 你可以换一个CPU试试看。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貌似很复杂啊,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期待楼主早日解决发帖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现在最新情况,u盘启动(不装硬盘)不重启

网友:
u应该不坏的

网友:
win7原来也掉电
,没换板之前。

网友:
外设你都没排除啊,CPU 内存, 光驱 电池 硬盘 等

网友:
都拆了,是电源调试的电池和电源都掉,现在在装win7。pe不掉电,求助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双BIOS,刷个EC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内存如果有问题也会导致机器蓝屏死机,重启

网友:
2bios都刷过了,好像热机不重启哦,内存换过了进系统cpu温度不高32度,就是主板温度59度呢?啥原因哦?

网友:
搞定没 换了主板都不行吗? 我手里有个一样的 CPU 内存都换过 正想换主板呢 听你这么一说 都不敢换了

网友:
什么时候能好,说一下,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 的问题 ,遇到过一次,温度不高 ,换了散热片好了

网友(2012-12-26):
我手上有台跟 你一样的故障。你的好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啊!两个BIOS都写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