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nc6400

楼主(2012-11-16):
今早上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惠普nc6400开机显示ati2dvag,然后就不能开机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各位朋友帮帮忙啦在下谢谢啦

网友:
说的 具体点   是进系统啊  还是开机 第一个画面啊   提示的 显卡那方面的事

网友:
不知所云,能不能说清楚狄

网友:
说的不清楚怎么帮你呀

网友:
认不到硬盘!!!!!!!!

网友:
这个没有修到过,你上百度查一下,看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2013-08-14):
楼主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
难不成是显卡的问题?,是不是独显的啊,不是就加焊北桥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有人说升级bios。我没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3-10-24):
ati2dvag出现这个,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