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出了三个图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6):
今天有一个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后会出现三个从上到下的画面,就相当于是把一个屏从上到下分了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屏幕,只是很小,这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烧个程序试试

网友:
我也有碰到过,屏上分成了多个画面,每个都能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刷下程序应该可以好。

网友:
问了一下我师父,他说这是主机上显卡的问题,你可以换下显卡试试

网友:
绝对不是显卡的问题,就是不接主机,直接打开显示器电源,上面的那个无信号的方块会变成三排,从上到下

网友:
那就真的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啦,刷一下程序吧。你这个比较罕见啊,一般都是分出两个屏来,你这个分三 新技术啊    哈哈

网友:
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是程序问题,经常改驱动板遇到这样的问题,刷完就好了

网友:
刷一下没用估计屏也有可能的.

网友:
新手一枚,不知道什么样的才叫刷程序。。。  师傅没说过。。。

网友:
先呼出OSD菜单,如果OSD菜单也是三个,就是显示器的问题,多数是程序问题,重写程序即可。如果OSD菜单是一个,则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驱动板的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