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主板点不亮,帮忙片判断一下什么毛病?

楼主(2012-11-16):
由于上传的限制我把图片裁开了。
本人刚开始学习修主板。今天接触到一块主板,症状是:接上电源开机没有反应,假负载也不亮。在主板上将电源绿线和地线短接,假负载还是不亮,诊断卡显示00。将场效应管吹下来测量,阻值在500左右,没有击穿,可以判断场管应该是正常的。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判断?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强开一下试试.
看看有没有特别热的芯片

网友:
电源是好的吧, 你吹那里的场管,触发不了 查触发电路。

网友:
先查3.3vsb 。。。。按照教课一步一步来查

网友:
刚才强开了一下,没有发现发烫的元件,只是cpu风扇转,诊断卡显示00。

网友:
这个也还只有得很跟开机电路根据测得的电压和各信号来判断

网友:
请问上管和下管的电压各是多少?我想测测场管的电压。

网友:
强加量量各处供电 或者加焊下南桥 换个IO

网友:
刚才测场管,四个管子一点电压也没有,接下来该怎么判断?请指教。

网友:
先查3.3待机 还有建议买个带3.3待机灯的卡  如果真的没有3.3待机 就悲剧了
要么网卡 要么桥

网友:
754的板子还有意思了么

网友:
我的诊断卡有3.3v,reset,5v,12v,-12v五个灯,强开机的时候这五个灯都亮,并且是一直亮着,诊断代码显示00。

网友:
3.3V有了吗?

网友:
我的诊断卡有3.3v,reset,5v,12v,-12v五个灯,强开机的时候这五个灯都亮,并且是一直亮着,是不是表示有3.3 v 5v 和12v?

网友:
你刚才说4个场管都没有电压,那么测一下4pin有没有12V电压输出?

网友:
刚才测量rt9607,1、2脚2.5v,5、14脚12v,10、11脚,11v多一点,其他引脚没有电压或者电压很小很小。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的故障呀?

网友:
按照不触发的检修思路来修啊

网友:
刚接触维修,不明白不触发的检修思路呀,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这应该是754的板子啊~!假负载怎么可能灯不亮呢???先查一下桥供电和内存供电~这种板一般都是桥供电问题比较大,如果是CPU供电有问题的话会造成12V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