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5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11-16):
一台东芝的L505集显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插可调电源短路。马上拔掉,拆开机器发现公共点只有3欧左右,于是果断烧鸡法判断,发现电池充电上下管发热,用万用表量下发现已经击穿了,用热风枪吹下来,公共点不短路了,心想不会充电IC也坏了吧?一看QB24721充电IC,上面都烧了个小洞,再量量充电上下管的G极阻值只有3欧左右不正常,把24721吹下来正常了,很快就换上QB24721和两个上下管,量下阻值都正常了,上电试试,待机0.03A正常了,按开关电流刷刷上去了,亮屏,心里狂喜。关机上硬盘再开机进系统还没到桌面就掉电,哎呀,怎么回事?再开机也是一样,心里突然想起,这板子是用NEC OE907大电容的,会不会电容问题?再试试不进系统会不会掉电,还是会掉的,只要开20秒左右,无论怎样也会掉电,很有规律。于是先考虑电容吧,用示波器测CPU供电没什么杂波啊?并2个330U的上去开机还是一样会掉,手头正好有个新的NEC OE907的电容,不想把原来的拆掉就直接飞线并上大电容吧,焊好后开机,晕,还是一样。没法子了,想到会不会BIOS问题?找个BIOS刷上,开机还是20秒就掉电到0.03待机,再开机也是一样。会不会是南桥或者北桥?GM45的北桥,82801IBM南桥,还是IO问题?没找到图纸,板号是6050A2250301-MB-A03,求大家给点思路,本人水平不行,望指教,谢谢啦!

网友:
huisdhouahdoapi;jdfk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易淑伟 -5 严禁灌水

网友:
可以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仔细查下滤波电容,绝对有击穿的!

网友A:
大电容更换也不行吗?检测下滤波电容吧,有没有穿得

网友:
这个我觉得倒像cpu温控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更换也不行吗?检测下滤波电容吧,有没有穿得

我现在把大电容换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把大电容换掉了,还是一样

滤波电容呢,有事没,CPU附近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少一路供电。

网友:
估计还是出在QB24721充电IC上,有没有试过用电池开机试下呢~!如果用电池没问题,那应该可以确定是充电芯片有问题了~!还有,换过CPU试过没??有时候CPU也会造成这种现像`!

十分确定就是温控电路的问题 很蛋疼没修好 !有修好的师傅指点一 二!谢谢 !

网友:
楼主,只上电池掉电吗?

网友:
掉电确实掉得蛋疼 这个得慢慢查

网友:
我同事一个这样的问题,联想的机子开机掉电,大概一分钟就掉电,后来拿去修,什么问题不晓得,居然修了300元回来的,估计问题也不简单。

网友:
你进 PE或CMOS试试看 什么情况。

网友:
期待 楼主 修好 应该就是温控电路 出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有问题啊,不行了就做桥!

网友:
掉电的问题的确不好搞啊,估计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慢慢查~

网友:
已经修好,原来是IO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机器好多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