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S3

楼主(2012-11-16):
945PL-S3 拿到这个板子,测得什么都有电压  时钟  复位  就是不跑码? 电压测过都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

网友:
如果 是NV单桥的  先压一下桥看下 或者CPU 座子

网友:
不是的  双桥的  我看了刚刚发了经验的人 刷了BIOS就好了 会不会是这个

网友:
桥的问题 直接换主板咯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在不行的话就量量桥线,也就是主板的AD线。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 明天去刷 有结果告诉各位

网友:
今天去公司用示波器测了PCI-BUS总线有跳变,刷BIOS OK 跑码26 成功

网友:
技嘉的主板不跑码首先就要考虑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