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266A-M2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16):
主板型号:ECS P4M266A-M2
    障:不跑码
今天下午正忙着修一华硕主板不触发,刚查到故障点是IO准备拆时,一客户拿来一块板子说不跑码,于是放下手中的活,开始研究。接过板,目测简单晃了一下无掉掉,是845的经典板了,没办法客户要修!马上接上电,触发能上电,复位灯闪一下即灭表示复位正常,但是不跑码,开始查供电,由于忙,采用跳跃式测量,VCORE 1.7正常, IDE 4.9V正常。BIOS23.3V正常;心想南桥已经发出平台复位且IOPCIIDE都收到了,CPURST也应该正常了,(顺便也刮了北桥跟CPU中间从左往右数粗线开始的第一根细线为CPURST,3.3V正常)于是琢磨着可能是BIOS资料损坏的问题,同时也发现这块板IO和南桥边上的电子元件都发黑了,有点腐蚀,就用洗板水加牙刷清洗,,过了半分钟,板子是刷干净了,插上电诊断卡待机灯3VSB是亮着的,但是不触发,晕!客户也在场,(心想,难道是把小电阻刷坏了,虽然是845的老主板,但是人家送来是能上电的!)没办法,按照待机触发条件修吧!
开始有点郁闷了,不过心里也只想着把板修好,马上调整好思路。插上电,开始测量VCCRTC电池上有3V基本正常,RTCRST 跳帽上也有3.3V, 3VSB诊断卡灯亮表示正常跳过,接着是测32.768KHZ的晶振了,一端为0,一端为0.4,(VIA的芯片组)不正常,试着手摸晶振也不触发. 断电,打对地, 两脚都为0,再用二极管档夹着两脚分别对调测量,都为0. 判断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顺便把自己所学到的都整理补充一下, INTEL 32.768KHZ晶振两脚必须要有压差.无压差且不符合电压条件会引起不上电.
Intel/ati :0.1-0.5v  VIA:0.5-1V   SIS :0.5-1.6V   NV:1-1.6V
NVRTC电路3个条件:3.3V_VBATRTC_RST#32.768KHZ会引起不开机、不跑码等其它故障。
如果晶振两脚都没电压,就查RTCRST#、打对地值判断是否有造成短路或断路,换谐振电容、换晶振,都不行的干南桥。
接着就去找废粉拆了一个晶振背在上面,插上电能触发上电,再次判定问题就是晶振损坏了,(心想可能是用洗板水有腐蚀作用加上牙刷的折磨给弄坏了,不该用的千万别用).动烙铁,先把它换了还原故障再通电试了两次都可以正常触发,问题是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码,.(之前判断BIOS可能有问题)就在论坛上找了份BIOS重新刷写再装上去,开机诊断卡已经开始跑码了从C1—C3-----7F.故障排除.(心想这下能给客户交差了,要不然肯定会被一顿骂).
  总结:全板条件正常的板,可先打用打值卡打数据线对地值排除桥空焊,刷BIOS、再干桥(注意外观检查也很重要!)
小弟的写作水平有限,语言组织能力很需加强,看过奋斗的小青年、不懂拒绝、我是刚来的几位版主的写的非常精彩,他们的思路很清晰到位、语言组织相当能容易理解,多向你们学习!

诸葛建华 -6 咱也是新人,鼓励新人

网友:
不会是我这个945 和你的情况一样吧!要写BIOS?

网友:
供电复位这些都正常怎么不先刷BIOS试试呢,以前我也跟你一样会把客客拿来的板弄得一干干净净的现在才难得理他

网友:
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网友:
羡慕老兄扎实的基本功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供电,时钟,复位,内容少,但知识很多,学习了,

网友:
本来的问题会不会就是晶振引起的不跑码呢??~!845板子比较常见,经历了这么多年,还有那个谐和电容也是比较常见坏而引起不跑码的~!~

网友:
好贴,恩路清楚,功底扎实。

网友:
很详细!BIOS怎么经常坏呢

网友:
不好意思呀,本来要给你加分的

网友:
图片多一点就好了。。。。。。。照顾一下新手

网友:
这样的帖子要多发些,学习了太多呀

网友:
楼主的基础功很扎实。。我也是位新人,在不断学习中。。。

网友:
有客户在修板也这么淡定,赞一个!
说实在的,我接触这行二年,客户在,我还真不容易淡定下来修板。

网友:
思路明确 功底不错

网友:
洗板水不纯,造成晶振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不是845板,是一个时代的威盛芯片。

网友:
复位都有了 一般刷个BIOS 应该就会好

网友:
洗板水不存造成短路  嗯  今天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