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 rev2.0 求帮忙判断内存时钟信号控制芯片好坏,有图

楼主(2012-11-16):
华硕f81se  rev2.0  待机正常0.024  触发0.4左右到0.8停在这里,测内存(二代的)第30、32、164、166脚,电压为零,找到内存控制芯片, 实测芯片电压都标注在图片上,我不知道怎么判断此芯片的好坏,分不清是高或低电平导通和芯片正常工作的信号,求解答

1.8v_clk对低30左右,电压正常

网友:
北桥有问题可能导致无内存时钟
求真相 解决了记得回复下

网友A:
你查别的吧,这个貌似没问题,基本条件都满足。

网友:
这机器北桥易坏,但是不好做,容易凹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别的吧,这个貌似没问题,基本条件都满足。

什么叫基本条件都满足,貌似没问题?时钟IC有输入无输出, 输出全是0v,,,条件满足的话输出0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基本条件都满足,貌似没问题?时钟IC有输入无输出, 输出全是0v,,,条件满足的话输出0v,正常?

那就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基本条件都满足,貌似没问题?时钟IC有输入无输出, 输出全是0v,,,条件满足的话输出0v,正常?

有两路供电,都要查

网友C:
这个是显卡问题,倒是内存无时钟,换显卡或者从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路供电,都要查

M_FWDSDCLKOA和M_FWDSDCLKOA#也就是内存时钟ic的第9脚和10脚,也是连北桥的,测这里的电压是0.9v左右,两个脚电压相差0.2左右,1.8v_clk电压到芯片了啊,19脚和20脚也是和北桥相连的,3.3v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我去查过这个芯片的pdf,就是想判断是否为此ic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显卡问题,倒是内存无时钟,换显卡或者从植显卡

谢谢你的建议,能让我死得明白一点么?为何是显卡?

网友:
云里雾里看不懂,我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