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

楼主(2012-11-16):
联想B460最新通病,I3CPU,故障现象为不触发,原因是EC的BIOS坏,我把好机器上
的ECBIOS和本机的BIOS一起读了下来,大家直接用之。

补充内容 (2012-11-23 13:10):
有用了给点分罢,最近穷的很啊?~~

B460 EC.rar

网友:
我看大家走了 不少弯路。
今天把文件发上来,遇到这个机型直接刷先

网友:
之前有修过 是这毛病

网友:
       就是要这样做才行

网友A:
这个好像必须是一起刷,是吧

网友:
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
电脑都不触发了,怎么刷?

如果用编程器,有配套的座子嘛?

网友:
还没遇到 收藏起来遇到试试。

网友:
没意思,何必冷嘲热讽。

我刷bios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没待机,不知刷了能不能行

网友:
和THINKPAD E40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B460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 ?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实在好,我刚有台B460 I3Q独显也是这样,S5_ENABLE (KBC) ,这样信号不出来,为EC-BIOS问题,我开始以为是EC问题,换了还是不行,看电路图后,去刷了EC-BIOS和系统BIOS,问题解决。

网友:
虽然还没遇到这个机子 但是还是顶下

网友:
还没碰到过BIOS坏 呢,场管坏倒是遇到一台。

网友:
还没遇到过刷bios的,戴尔的倒是遇到过,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必须是一起刷,是吧

不要的啊    我都刷了好几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