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脑开机死机

楼主(2012-11-16):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问题是开机很卡,偶尔还会黑屏死机,求组,是啥子原因。用MHDD硬盘扫描看不到硬盘,请问是啥子原因。

网友:
硬盘取出来测试啊,放到台式机上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吹一下

网友:
看BIOS硬盘模式改为IDE

网友:
硬盘挂的几率不小,卸掉硬盘,接台式机试试,判断出是笔记本的板还是硬盘问题先

网友:
硬盘挂了,坏道太多,换吧

网友:
笔记本有的机子需要拆下来放在台式机上检测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那就替换一下硬盘呀,比拿到其他机子上方便。

网友:
替换下吧,用好的系统2.5硬盘换上,如果不卡,说明是硬盘问题,如果还卡可能是主板问题了,用MHDD扫描不到硬盘你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很多笔记本上用MHDD检测不到硬盘,这跟MHDD的版本有关系。插台式机上试试

网友:
笔记本是新买,还不到一个月啊

网友:
硬盘和显卡质量故障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换到台式机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