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还有救吗??????

楼主(2012-11-16):
碰到一个上网本,什么反应都没有。

闻到电源口附近有一股浓烈的烧糊了的味道。

打开以后,惊呆了。

时钟芯片上一个洞

南桥上起个包

这个是保护隔离部分的

这块胶带底下应该是系统3v、5v的电路,下面更是惨不忍睹,几个上下管都烧糊了,拍到这里相机没电了

网友:
这修起来牛B了

网友:
可以试着修复

网友:
直接换板子得了。修起来说不定还会出别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修收多少大洋啊?要是修好了楼主的技术太牛B了

网友:
把这个修好那是相当的牛逼,愿意付钱维修的那个人就更牛逼了

赞同,高难度的维修啊

网友:
尽人事安天明

网友:
这几乎就是个废板啊 怎么修啊 楼主只能碰碰运气  修不好的话 浪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
这板保护电路做的也太差劲了吧?

网友:
修吧,修好了就牛逼了,修不好也没事,反正无压力

网友:
洞的地方用刀刮干净,用线慢慢飞起来,击穿的芯片换掉。

网友:
几个芯片都可以换掉不是问题,最怕就是3V5V那个洞的夹板层断线,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遇到狠心人了吧,应该在别的地方修过,黑心老店干的,不要修了,夹成线路定有短路

网友:
    膜拜一下    这修起来牛B了    PCB都貌似快烧穿了

网友:
PCB有可能烧穿了

网友:
想修的话  还是能修的出的

网友:
使用电脑的太牛了,能烧成这样。修不划算,
最好的办法换块板了。

网友:
嗯!这个板子没救啦!时钟  南桥   保护隔离   全坏啦!这没啥维修价值啦!

网友:
这修起来费时费力,而且光换芯片就得不少银子把。   料板拆也费老劲了。不过希望楼主修好之后分享一下心德。

网友:
如果是烧出洞来的话都可能没得救了

网友:
这个客户给笔记本上插什么电太,怎么烧这么厉害

网友:
什么电太 米听说

网友:
牛XX 能修我膜拜···呵呵··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没维修价值了 直接换一块好了

网友:
时钟也会爆,这情况不遇见了,就让LZ遇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