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上板拉低电压

楼主(2012-11-16):
一块MIS主板型号为:K9N6PGM2-V2,电池不装量得2.98V,上主板上量得0.24V。
跑线路跑出电池走向:一路到经三极管到集成桥跳线,一路到IO,没办法只有断线测量(都不对地短路)结果发现断开桥的线,电压正常了,请问这种现像是不是桥OVER了

网友:
如果排除桥和跳线之间的元器件不短路的话,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你可以先测测桥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A:
搞错了吧    应该是 双二极管吧     不是三极管吧

网友:
那是双二极管,两个二极管共阴极封装在一起的,我前两天也遇到个经过双二极管电压低的,不过是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大提醒,是双二极管,不过没有坏,量得桥上的电容好多都是1欧应该是桥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大提醒,是双二极管,不过没有坏,量得桥上的电容好多都是1欧应该是桥挂了吧

先把CMOS到南桥电路上的电容卸掉,要确认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    应该是 双二极管吧     不是三极管吧

是啊,有双二极管的

网友:
确定双二极管没问题后,先断去IO的线,测,再断南桥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