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寸宽屏出现菜单锁定

楼主(2012-11-16):
一台aoc22宽屏的液晶显示器按菜单键的时候出现菜单锁定的显示请问各位朋友怎样解决。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呀?也不说明

网友:
按键有问题,轻微短路,把按键全部换新后解锁就行了,貌似这个是按着菜单键20秒解锁。不行的话去百度搜索。

网友:
应该事案件的问题,换换试试

网友:
每个按键你都按住半分钟的样子,如果还是不能解锁就换下按键再看看,还是不行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直接把所有按键都换了。。。还是按键锁住的话,就长摁菜单键解锁。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高手问题已解决,方法是关闭显示器按住菜单键再按开机键然后松开开机键此时电源灯亮按住菜单键的手不要松开保持20到30秒后就解锁了。谢谢大家。

网友:
按住菜单开机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楼主应该弄个视频教程

网友:
要解锁 OSD ,请在显示器关闭时按住 向左 按钮,然后按电源按钮打开显示器希望你能够找到答案
百度一大把 这个

网友:
不同机器有不同的菜单解锁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开机后按住菜单20秒左右就会自动解锁。另一种是,在按开机之前,就要按住菜单键,然后开机。直到20秒左右松开菜单键,就会解锁了

网友:
按键有问题,轻微短路,把按键全部换新后解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