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的CF-260BGA焊台能否关掉上下出风的风机?

楼主(2012-11-16):
迅维的CF-260BGA焊台能否关掉上下出风的风机?,预热的时候严重影响预热温度,我发现没有开关。

网友:
好像不能,我问过了,说一定要打开热风,不然砖是不会发热的,这样好浪费电,这机器开起来以后那个电表啊,跑得比刘翔还快

网友(点评):
我也问过,是不能,看来他们要想办法了。

网友:
CF-260的机器,烘烤主板的话可以把上下温区,都设置成一百度配合发热砖同时烘烤。
回复2楼:CF-260是可以单独预热的。

网友:
你好,260是不带静音功能控制的,机器的上下风枪风扇为一通电就运行的,但是260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在不启动曲线的时候预热可以单独运行, 可以方便烘烤PCB板,
在烤PCB板时建议把上风枪先移置一边,
也可以和360机器一样,设置一组曲线,把上下温区第一段温度设置120度左右,时间修改为你需要预热的时间(如L1温度设置为120度 D1时间设置为600秒 这样就是烤板子10分钟,时间可以按自己的要求更改)

网友:
应该把上下出风关掉,,单独预热,这个设计不合理 ,害得我每次预热的时候把下风口堵住。

网友(2013-01-21):
预热可以定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