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11-16):
如图,希捷硬盘上掉个件,请各位大大帮看下是什么,能用什么代换
S/N:4LR2EBEX
ST3808110AS
P/N:9BD131-304
FIRMWARE:3.AAH
DATE CODE:06501
80g容量SATA接口

网友:
晶振来的

网友:
是二极管~!常见的硬盘短路烧坏的~!~顺便在主板上面拆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看他下面标的什么,X Y是晶振

网友:
电容。不要都可以用

网友:
貌似是二极管啊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是图片上的元件吧,应该是30M的无源晶振,淘宝上有卖的。仔细看了看,是无源的,有源的是四脚

无源的,有源的是4脚

网友:
没有丝印?楼上正解

网友:
找个硬盘对比下吧,板子差不多的

网友:
我找了一个硬盘貌似是二极管吧、

网友:
看电子原件的标号看看是什么啊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什么都不用上

网友:
看标号最准确,标的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貌似是二极管 上次我也有个这样的硬盘 我的就是板子短路了 插上硬盘机子都开不到 后来就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我把它取了 没上也正常使用

网友:
是晶震,其实找个坏硬盘换换线路板吧,合适,换硬盘才十元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