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 开机“out of range”

楼主(2012-11-16):
七彩虹7300GT 128M 128B GD3拿到手上不显示,用软件检测能认核心,认不到BIOS,换相同BIOS后,开机就提示“out of rang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望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
试试换74act08

网友(点评):
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和7805没有半点关系

网友:
这个论坛都是看热闹的多,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少!

网友:
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少,是解决问题的都正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时间啊...

网友:
bios数据不对,对显卡的支持不好吧

网友(点评):
我刷了几个型号BIOS,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不匹配。。。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电压不对。注意不是说的核心电压和显存供电。除了这两个外,显卡上还有其它多路供电。

网友(点评):
这位老兄和我想到一起了,我估计可能是BIOS电压不对,,

网友:
那要看什么问题。有的问题,反反复复不知道重复多少次了,还有啥说头?还有的问题,一哄而上都是叫嚷加焊、重植、不行就丢掉,根本就不研究故障的原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懒得罗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电压不对。注意不是说的核心电压和显存供电。除了这两个外,显卡上还有其它多路供电。

我可不是说的BIOS电压。BIOS就是3.3V,一般很少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