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623fh 开机显示 内部卡纸 还有救吗

楼主(2012-11-16):
三星4623fh 开机显示 内部卡纸 纸张都取出来了 怎么还是显示卡纸
三星

网友A:
在线等待

网友:
检查纸路是不是有纸屑在那里,或者传感器没复位

网友A:
检查了 没纸屑 传感器也正常

网友:
个人认为里面还是应该有东西的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没回位 的缘故 可能断了 可能弹簧掉了。还有可能就是纸没扯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