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GENIUS打开硬盘时,显示三个扇区错误,如何操作?

楼主(2012-11-16):
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硬盘

网友:
进PE用磁盘医生PTDD看看,有问题的话会叫你自动修复。

网友:
重新分区 或者硬盘修复

网友:
估计是有坏道了。

网友:
MHDD扫下,坏道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MHDD 修复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重新分区一下在修复一下MBR 和引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