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d 开机电流正常报警8次 外接内接都不显示

楼主(2012-11-16):
(无正文)

网友:
重植的显卡,开时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韩寒北桥试试。。。。。。。

网友:
报八次????没见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楼主修好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韩寒北桥试试。。。。。。。

一样的 两块主板全部是一摸一样的故障 显卡北桥都重置了····不上显卡也是报警8次

网友:
已经修好一块 换显卡 另一块还没有好···华硕这款机器,不上显卡八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