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好难啊!

楼主(2012-11-16):
前几天遇到一个联想显示器 黑屏 以为是高压板坏了
买了一个代用的  发现故障依旧
心想可能是灯管坏了,但我可没有换过,也没有见过别人换过,
从网上找到个视频看了下,感觉差不多,结果越拆越麻烦,灯管还没见到,于是送到别人哪里帮换吧,
结果得到答案,面板坏掉!难道换个灯管那么难吗!自己没修好,还把一个显示器糟蹋了!

网友:
换过近百个,只是最开始学着换时坏了2个,胆大心细不能着急

网友:
,  粗重带细。   就好,。

网友:
换个新屏幕简单

网友:
小心一点.一层一层拆就好了.关键是细心

网友:
是你自己的机器还是客户的,要是客户的黑屏,那就说屏坏了不得了

网友:
换灯管要做到心静如水胆大心细。拆屏的风险在百分之5装瓶的时候风险在百分之95.常在冰上走哪能不湿手学费交够了也就学成了。

网友:
细心点,熟能生巧嘛

网友:
谁都有第一次,认真仔细一点就好啊   拆几次就差不多啦

网友:
问题是我还不知道在哪一步弄坏的,
感觉都是很小心的!

网友:
我拿破显示器练手。昨天搞坏俩跟灯管。感觉很爽。

网友:
胆大心细  注意观察

网友:
多动脑子,仔细观察,记好灯管线是在那一边的,屏要轻拿轻放  放在一个水平地方。

网友:
灯管很容易碎掉的 这种只能慢慢来 不要急。手要稳  胆子要大 但不是蛮干。

网友:
拆了四五十个了,这东西我没用人教,第一次换灯管花了4个多小时,呵呵!到现在为止就换坏了一个,外屏的小脚碎了,当免费换的号了!现在拆机装机换灯管加一起我80分钟搞定一台!

网友:
换屏不就得了,旧屏自己练手

网友:
还是缺少锻炼!找个旧机器多练

网友:
我换过两台,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失败。第三次以后不敢了。。。。。。

网友:
换过多了  笔记本的才麻烦   坏过一个17寸的 赔人家了

网友:
我换过十几个,有一个拆的时候把屏内排线压焊的地方弄开了,不知能不能焊

网友:
有空拿废屏练练手么   一上去就搞好屏容易失手

网友:
很讨厌换灯管

网友:
我也弄坏过2台!后来就拿了这2台以及后面又遇到裂掉的坏屏,一直拆拆装装不断训练!这个东西不弄几次,实在没胆量下手。

网友:
换灯管真的是要动手!!其实很简单!!多换几个 就好了!!

网友:
就是谁都有第一次,只要敢做心细就好

网友:
都有坏过屛的经历      刚开始都正常     细心就好

网友:
胆大心细,就这四个字。

网友:
胆大心细,熟能生巧!刚开始就是很紧张!

网友:
不去做永远都还是不会

网友:
第一次动手就把人家的搞坏了,现在都怕了,没人指导

网友:
换灯管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只要做这一行,风险随时都存在

网友:
灯管我换过好多.但多数4灯改3灯2灯改单灯.注要快.安全

网友:
用带支架的 灯管  就好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