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上电池大短路

楼主(2012-11-16):
就是ASUS A8黄色板。。老手都懂的。。。独显。。
不上电池啥问题没有。。上电池大短路。。
把电池电感断开。发现充电时,充电达18V。。
芯片,MOS换过。。。不会修,了。。望老师指点。。
具体测量点。。图纸中看。。。

有没描述清楚,,请指出。。万分感激

网友:
直接烧鸡拉到。。。。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芯片 电池充放电MOS管  电池本身!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烧机法查一下电路。看看电池是不是坏的。不行测芯片的各脚是否正常。。ACIN、REF等

网友:
晕。。。。。。。。不上电池一切都是正常的。。。。

电池在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