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

楼主(2012-11-16):
屡次听各位师傅提到这个专业维修用语,特地向各位请教何为烧机大法,此法的目的和原理是什么?

网友(点评):
真正会的人没说,不会的人,乱说一通。

网友(点评):
维大说得好,

网友:
此乃上古流传的一种无上功法,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就算自宫,未必成功。。。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后面两句是神功的要诀,必需要后面补充完整。不能一次告诉练功者,应该在10楼左右才补充完整!!

网友(2012-12-16):
如此神功口决怎么能随便外传

网友(2012-11-16):
大神的专用技能,你没有练到100级以上不能修炼此技能

网友:
用大电流把坏件烧出来

网友:
烧机法是查短路的得。。。。

网友:
烧鸡大法,一烧一片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哈哈  烧机就是强制启动 看那个芯片发烫  换那个芯片的方法

网友:
用大电流把坏件烧出来,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用电流去烧坏的  元件 是这个道理

网友(2012-12-16):
我也想试试这方法。

网友:
电压不能太高,烧坏其它的就不好了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时候用烧机法,有时候可以很快查出短路的元件。

网友:
那就是强行加电?????

网友:
注意啊.有时候一烧烧一片,哈哈哈

网友:
咋操作呀

网友:
可以借鉴,烧鸡大法。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轻微短路,看不见,强行上电加大电流,给你视觉冲击,就知道那个件坏了!

网友:
好可怕的操作啊

网友: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目前为止我都不敢尝试!!我怕杯具了.不过 我在N年前修万利达VCD的时候  单芯片里面有一个稳压管爱短路,都是大电流烧断,不过只接两个脚那个比较安全。

网友:
目的就把问题烧出来  只要控制好就不会把板子烧坏

网友:
这是个高风险的动作,不完全理解电路还是小心,烧一连串就不好玩了

网友:
小小白学习技术

网友:
有人能做个遥控装置的来烧机吗?外加个灭火器!

网友:
难道是强行加电 直接短接 黑 绿线

网友(2014-07-26):
烧机很危险,一烧烧一片。

网友:
比如5V短路后为0V 就强行给它个5V电压 短路原件必烧

网友:
这个一般用在短路的电压上,是通过《低电压,低电流》对短路的原件强行加电,使其发热。通过手摸感觉温度来判断是某个元件损坏,在能查线路的情况下一般不建议烧,特别是新手,最好有人指点。不然电流。电压。掌控不到位会引起人为故障。

网友:
用大电流把坏件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