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42液晶电视机 不开机 指示灯亮

楼主(2012-11-16):
康佳42液晶电视机不开机 指示灯亮, 电源板型号是KPS300-01电源板;数字板控制脚电压输出是4.5V ;  待机5VS 也正常 ; 就是没有24V   12V电压  但是电源板PFC电压只有320V

要是我接个1K电阻到电源板5VS到电源板的ON/OFF引脚   ;       PFC电压是390V也正常了  24V  12V电压都正常了  ,但是我接个灯泡在24V上面但是24V跳变 不接灯泡24V就正常;  但是12V   5VS 也正常 想问大家我这个应该是数字板问题  ;还是电源板问题啊?

网友:
好像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数字板的事。

网友:
关键数字板输出了控制电压是4.5V啊

网友:
可能是数字板的事吧

网友:
这明显就是电源板不好!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啊

网友:
数字板具体检查,12he  24v  是否短路或损坏原件

网友:
 就是 数字板坏了  我换了个数字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