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杀毒软件都掉

楼主(2012-11-16):
急!我刚刚接到机子杀毒软件都用不起,我杀毒软件都试了都不行,是才做的系统,杀毒软件安装得起,安装完了用得起,重启一道机子就不行了。卫士都用得起就只有杀毒的不行

网友:
建议使用Diskguins给硬盘重建一下MBR(重建引导)或者是先将C盘取消激活,然后再激活。

网友A:
不行,哎哟!啥子都换了的!只有硬盘没有换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哎哟!啥子都换了的!只有硬盘没有换了 !!

这个方法用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用过了吗?

我们公司没得串口的硬盘了。他的主板没并口的插口!我都不知咋办了

网友C:
我的做法是:重分区,重做系统。

网友:
下载一款可以在重启后进入DOS下运行杀毒的杀毒软件(avast)

网友D:
所有杀毒软件装不了一般是感染了病毒,不知道你尝试了NOD32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做法是:重分区,重做系统。

你虽然重分区,但是没有对引导分区做过重建,一些病毒会在引导分区中作怪。所以我才会建议你重建引导,这种方法才能将引导中的病毒去除。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过的多了,刚装的新机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全盘重新分区都无用,最后重建引导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过的多了,刚装的新机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全盘重新分区都无用,最后重建引导问题就解决了。

蓝屏!!用完了引导必须重做系统了。蓝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用完了引导必须重做系统了。蓝屏了

有什么问题请继续跟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用完了引导必须重做系统了。蓝屏了

我重新做了各系统就好了,呵呵!! 谢谢哦

网友:
装杀毒软件以前千万不要打开其他无关的盘,最好用优盘装下毒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所有杀毒软件装不了一般是感染了病毒,不知道你尝试了NOD32了没有。

用了的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问题请继续跟帖

嗯谢谢! 现在终于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病毒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了的啊!谢谢了

哥们说说解决的方案吧,探讨一下

网友:
病毒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 现在终于好了

祝贺你!处理好一个问题会觉得轻松了许多。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软件问题都简单

网友:
就是啊,这次这病毒太牛了。我把我能弄的都弄了还是没有好。现在求救终于好了

网友:
以前给人家做系统 他只说系统坏了 让重做   没说是病毒   装好系统了  装了杀毒  但是一开杀毒  自动退出    这种病毒已经深入引导了  所以重做系统没用 要全盘格式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哥们说说解决的方案吧,探讨一下

就是昨天客户拿了机子来修,开始的时候是蓝屏,我装了个系统就没有蓝屏了,他叫我下杀毒软件,我下了360安全卫士和杀毒。我安装好了用的时候可以用了。我就重新启动了一下点杀毒的时候就不行了,点了杀毒软件弹出来就掉,我换了杀毒软件还是不行。后来就像2楼到说的那样了重新做了下引导就ok 了。呵呵!!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没资料直接低格,有资料也忽悠了低格再重新当新盘搞。。dos杀毒麻烦还不见得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昨天客户拿了机子来修,开始的时候是蓝屏,我装了个系统就没有蓝屏了,他叫我下杀毒软件,我下了360安 ...

呵呵、重新引导居然也可以,以前还真是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重新引导居然也可以,以前还真是没有遇到过,谢谢分享。

呵呵,没事儿有事继续跟贴

网友:
学习了,谢谢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