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360

楼主(2012-11-16):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焊台做BGA时候桥块的地方总是向下凹 温度上200过后就开始凹 不过我只开了中间的温曲两边的没开。 大家给出个招     愁死我了!

网友:
也是咱基地买的!!!

网友:
你好,如果有什么BGA售后问题清直接联系QQ:2859580537苏工,或者电话0755-61502186快速解决。论坛上BGA版块都有详细说明迅维BGA售后联系方式的

网友:
局部下沉坍陷,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局部升温过快造成的。现在北方地区室温过低,容易出现此类现象。
建议:拆焊芯片之前,在五段曲线前面加一组预热段。上下热风红外各一百度,预热十分钟左右。基本就可以避免了。焊接的时候,使用挂钩拉伸主板,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也就是说拆焊之前先预热10分钟 温度100     那开几个温曲那   还是只开中间呢!!

网友:
三个温区都调到100度

网友(2013-01-23):
始终感觉 两边得开没必要 因为板子总是在中间

网友(2013-02-27):
我个人认为在南方预热3到5分钟就足够了,本人就用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