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26 绿灯不亮,求人士帮忙·

楼主(2012-11-16):
A1226 小板U6990烧了 换了个还是不亮,
4脚ONEWIRE_OVERVOLT   处于高电平,U6990如果要出3.42应该第四脚处于低电平吧,

接着又查到q6900第三脚ONEWIRE_EN是和q6901的5和2脚相连的 如果q6901 5和2脚要出电压改怎么查?,现在q6901的第三脚SYS_ONEWIRE   有3.42。其他都没有·是不是Q6901坏了·语言表达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
有没哪位老大知道啊······

网友:
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各位出来纠正下啊··

网友:
4脚ONEWIRE_OVERVOLT   处于高电平,U6990如果要出3.42应该第四脚处于低电平吧

第四脚不就是ONEWIRE_OVERVOLT吗?已经是高电平了,那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4脚要是低电平输出不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Q6901的2.5为高电平 那6脚应该是和3脚通的。 3脚有电压,6脚也该有电压。
换Q6901或差6脚后的电路

网友A:
8v左右阿 如果0v就有3.42输出灯也就会亮 我想知道q6901的5脚和2脚怎么才有高电平,,我知道6,1,4,要是有3V的话,5和2就会有高电平,可是q6901只有SYS_onewire有3.42其他都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v左右阿 如果0v就有3.42输出灯也就会亮 我想知道q6901的5脚和2脚怎么才有高电平,,我知道6,1,4,要是 ...

那你再看看U6990吧  1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才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再看看U6990吧  1脚电压高于3脚电压才会输出低电平。

哎 看来看去还是U6990的问题,换了直接OK --。。

网友(2017-12-16):
你这个小板图纸能上传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