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AC地址总是掉

楼主(2012-11-16):
刚刚接提台acer笔记本。可能是组装的。没有型号。拿来时上不了网。无线可以,有线不行。我以为是系统问题,装了个系统还是上不了网,结果查看MAC地址,发现没有地址,于是重设了地址,就好了,但由于 我装的WIN7 64位系统,这个机子没认到显卡,然后装为WIN7  32位,装好后激活,显卡驱动也装好了,但又上不了网了,查看MAC地址又没了,又要重设一次,请问大家怎么才能一劳永逸啊!难道要换掉网卡芯片?

网友:
刷个BIOS吧,看看网卡有没有ROM

网友:
你在系统里设置的MAC地址,只要一装系统就要重新设置的

网友A:
好像改过了都会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改过了都会掉

但是不改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改也不行啊!

好像有人用工厂软件写了不会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