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LOGO

楼主(2012-11-16):
V星给惠普代工的MS-7525卡logo,bio刷过确定不是bios问题,求解????

网友:
裸板测试,在看看外设,是否有独立显卡

网友:
在机箱里取出来板,最小系统测试,然后,换一条内存;一定要好一点的内存测试,一般就OK

网友:
摘声卡 ,网卡 测

网友(点评):
最后下南桥

网友:
同意四楼的

网友:
今天也修一个斯巴达克BA-520的档LOGO,刷BIOS,加焊桥无果.仔细检测发现上电时键盘灯不亮,测键盘口发现供电脚阻值异常,跑线发现键盘接口处的小电感坏了,飞线后,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