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信号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以前一直没有在意过,可能也是为什么我的技术提升不起来的原因,竟然连CPU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都不知道,请那位大哥告诉下小弟啊,听说各大代理工厂的信号都不一样,那位能够告诉我一下,各大代工厂得CPU复位信号 ,和时钟信号啊

网友:
各CPU的复位和时钟信号的测试点不同,不懂怎么找的可以买假负载,这样方便,时钟信号由时钟IC提供,复位信号有的由RST排针经电源管理IC提供或经南桥提供,CPU的复位我不记得是不是这样了,如有说错请纠正,我也是新手,还没修过板。

网友:
没有事有心就好,不管对不对,大胆的说出来,说出来后不对的的大家好纠正。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