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5 I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11-16):
品牌:戴尔1445
i故障:不开机
现象: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电源灯 亮一下  就灭咯

判断:
    初步判定是开机的电路问题,因为电源灯亮一哈就灭咯  待机应该是正常. 费用:180元.
维修思路: 插可调电源  有待机  电源灯亮一下就灭     按开机没有电流改变  。     从此可以初步判定 待机应该正常   有待机电压产生 3.3V 5V

维修:
    拆机  测试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主板外观正常  通电 仔细查找 主板的  系统供电芯片(该机用到MAX 的系统供电芯片 型号忘记咯   )  主供电19V    有3.3V   5V 产生  待机OK   下一步 开机电路   查看IO 电压OK     下一步 试探激晶振脚   (由于本人没有示波器)  触发按开机键     试探激晶振脚   电流由变化   更换晶振  触发  有电流变化   上CPU 内存  屏  能点亮

总结:由于晶振的不良 导致不开机      本人发帖有什么地方不对地方  多多指点

网友:
大哥,师傅们给小弟加点分吧?小弟好穷啊

网友:
小心返修啊。多放几小时再看看还行不

网友:
会不会是桥的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很少碰到过晶振坏的。以前碰到过一个SONY的不触发做了南桥后有时修不亮后面换晶振OK了。

网友:
晶振坏得好少。。

网友:
应该是那一路供电有短路吧,或者是桥损坏,晶振一般都不会坏的。还有你测电流时怎么测得?测直流电流应该把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华硕的机器也是晶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