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Y460

楼主(2012-11-16):
最近接了 好多机子  不是好多 是太多  故障不重样  个个都是妖机  是技术太差还是机子太难搞  不愿多想
先说一个故障:
Y460    过LOGO 后 立即黑屏   偶尔呢 能亮一下   即便如此 也是过几秒才亮  重启如故 过LOGO 黑屏  百试不爽  外接也如此
但是LOGO 出现后如果进BIOS 设置界面  是不会黑屏 点一年也不黑
显卡换过  南桥做过 BIOS 刷过
LVDS_CRT_HDM  Switch Graphic  也焊过
以下架构图: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2):
谢谢兄弟 们  前来报捷 换了第二个显卡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不明白为什么在BIOS设置界面 可以 但换完第二个显卡确实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lenovo Y460-kl2.pdf

网友:
只有在BIOS 设置界面下 不黑屏 可有前辈修过此故障

网友:
把显存和显卡都换了

网友:
过了logo,系统不能引导出来..硬盘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黑的时候外接有显没。

网友B:
问题不清楚 难道是掉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的时候外接有显没。

外接无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清楚 难道是掉电  ???????????

不掉电  键盘大小切换键是有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掉电  键盘大小切换键是有反应的

显卡 显存 外接验证一下

网友:
外接也是黑屏么?进BIOS不黑?感觉还是像主板的某个信号有中断

网友:
看看CPU大电容

网友:
可以做一下桥试试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的太快了,原来楼主已经搞过桥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坏了哈

网友:
跑码多少啊?这种问题很难!很想知道楼主咋搞的

网友:
第一在不亮的时候看下代码什么,这机子是双显卡的,问是不是摔了的显卡是不是掉点了。看下在集成显卡模式和独立显卡模式下的区别

网友:
没有大侠出来吗?期待中啊。。。

网友:
BIOS独显关掉用集显行不?

网友:
你看下黑屏的时候是不是显卡供电没有了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全不行,就只能搞桥了

网友:
Y460按道理来说不会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是里我也觉得有哦可能是cpu或桥大电容的问题 哦
1····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过LOGO就黑屏,有时进系统就黑屏!换了显卡 屏线 做了北桥,都无果 最后换板了! 好像都修不好!LZ换板吧!

网友:
这机器不是双显卡吗?先关闭集显再试试会黑不会,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就如楼上说的双显卡 楼主换的独立显卡 在BIOS里面设置用单显卡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机,正郁闷中。

网友:
驱动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先看看外接黑不黑?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进系统就花屏的,桥啊显卡啊都搞了,最后换CPU重做系统搞定了,不知道楼主尝试换了吗

网友:
楼主不接硬盘光驱试过了吗?也是黑屏吗?如果还不行应该就是显卡了吧

网友(点评):
裸板也一样的 外接也如此

网友E:
我也有台Y460A的机子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还在研究

网友:
考虑驱动的问题   谈后考虑两个显卡的问题

网友: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2):
谢谢兄弟 们  前来报捷 换了第二个显卡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不明白为什么在BIOS设置界面 可以 但换完第二个显卡确实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2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吗?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2):
谢谢兄弟 们  前来报捷 换了第二个显卡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不明白为什么在BIOS设置界面 可以 但换完第二个显卡确实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2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台Y460A的机子开机亮一下就黑屏不知道什么问题 还在研究

补充内容 (2012-11-23 21:12):
谢谢兄弟 们  前来报捷 换了第二个显卡好了  不明白为什么如此  不明白为什么在BIOS设置界面 可以 但换完第二个显卡确实好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225-1-1.html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问题  是双显卡的所以是这样的    这个是ATI的显卡  定的没新的坏的很多   我现在都不敢怎么定了    有人知道在哪家定的芯片好点能说下吗

网友:
现在 卖芯片的真不能太相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