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插槽 跪脚了 求指点怎么拆卸pci插槽

楼主(2012-11-16):
我用风枪450度,板都弯了也没下来,真是郁闷了,求教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
用吸锡器,再用空心针,

网友:
如果你有锡六那是很方便的

网友:
最好用是锡炉

网友:
要是我的话,不拆槽。直接找旧的PCI槽拔针换上。 曾经换过,可行。

槽中的针形状不完全一样,要找一样的针才能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锡炉,如果没有,就用吸锡器吧焊点吸掉,这个工作量就很大了。。。慢慢弄,祝楼主好运

网友:
外面買一個比較快吧 也沒幾個錢

网友:
锡枪很好干的

网友:
我在PCI槽的底部用发热砖加热到280度,轻轻拨起。

网友:
支持10楼的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简单,用吸锡枪,或用大功率热风枪1600W或以上吹,1分钟拿下,主板不变形

网友:
张先生真愧是干技术的啊!佩服,膜拜一下。

网友:
用白光啊,打到6挡

网友:
1000W碘钨灯下面加热
2分钟左右就OK

网友(2013-01-01):
用风枪吹,吸锡器吸空,再用空心针搞连锡的

网友:
标准做法是主板背面贴上高温胶带然后放锡炉熔锡取下不良的接插件,然后更换新件也是一样的过一次锡炉,撕下胶带然后清洁PCB。

网友:
直接风枪吹,420度,5-7挡风,加松香水,不要加焊膏。先整体旋转加热,到整个槽温度较高时开始从一端慢慢加热,同时左手在板的正面拽着槽,慢慢的槽就下来了,不过下来的槽变弯了。可能还有一些针没有随槽下来,边吹边用镊子夹下来。然后在板的背面吹的同时,用吸锡器把空吸通(就在板的背面吸),一次大概5个点通,要不了多久就全吸通了。有点麻烦,只是觉得活儿不多,搞个锡炉成本高了。

网友:
  我曾经用 风枪  和锡枪   烙铁配合换过 内存。。。

网友:
不知道用吸锡线怎么样,能不能吸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