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CI945gc-1333 当内存维修!

楼主(2012-11-16):
先说说主角吧!yestonCI945gc-1333:上图!
看不清楚?在来张近的
故障现象,点不亮!挡c1。
下面说说维修过程!
板子是昨天拿来的!连着机箱一起!拿来时候客户说按开关!风扇只是转的!就是显示器不显示!既然不显示那就是有问题的了,先插电点看看故障现象!点开关!诊断卡挡c1!窃喜!擦擦内存,刮刮槽子就可以收钱了!
说干就干!经过一场大战!再次上电!结果......还是那样的可恶!居然一点也不动!既然你不懂那就别管我不客气了!嘿嘿!扒光在说!把赤裸裸的它放在了我的工作台上!拿起我的工具(诊断卡)插上去!在上电!既然你停在c1说明就是内存一路不正常(貌似我说的是废话)!测供电,1.8V,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也正常!在然后我会测试系统总线!(不知道大家会先打值还是先测总线)测得119电压偏低!线索已经有了,那就沿着这个线索慢慢的把大鱼钓上来!
这个板子是没有图纸,智只能慢慢的跑线了!一番努力之后,先经过一个电阻进了南桥!哈哈!凶手慢慢露出水面了!用风枪吹了一下!还是老样子!一点都不被我的真心感动!太伤我的心了!没办法那就别怪我了!上bga先加焊试试!战争结束后,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上电,诊断卡上的数字一路狂奔,激动!激动!激动!接上显示器!logo出来了!断电!一般我测板子最少三次!但我再次点的时候还是一路狂奔,就在第三次再次点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有再次挡在了c1!既然加焊有效果,那就说明有戏!接下来就是我和它的又一次战争!
本人——战(重植)——它(胜)
本人——战(换桥)——它(胜)
到这里我的心也快死了!为什么第一次行现在就不行了呢!不管了!先放着吧!明天再看!

上午忙着修显示器还有主板,没有时间搞它,到了下午不是很忙的时候,我又想起了昨天被我扒的赤裸裸的它!里了下思路!昨天跑线-焊桥-重植-换桥。都惨败!那就不是桥的问题了!会是什么呢??? 再次上电测119,还是偏低。
既让没有图纸但是可以找内存的引脚定义图!就随便找了一个图纸看了下! 照这路查下去!然后找到 SMBDATA这个信号!信号去了pci,南桥,网卡,还有别的地方!昨天查了南桥,那就还有几个地方没查,下一个目标,网卡!看了下网卡芯片是rtl8100c,用放大镜仔细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下一跳啊!居然有腐蚀的地方!用锡丝拖了一遍,再次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触发!诊断卡一路狂奔!心中大喜啊!测了三次,还是没有问题,到此此板修复!

因为是修好之后才发的帖所以没有拍多少照片,大家见谅啊!

网友A:
网卡引起档C1的还真不多,不过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卡引起档C1的还真不多,不过楼主还是比较细心的。

不过我不明白 为什么加焊桥也可以跑马?

网友:
加焊时整板温度也是很高的,网卡那边受到点影响吧。

网友C:
不传图还好一些,省得贴子半天刷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传图还好一些,省得贴子半天刷不出来

只是有些人老实说求图求真相!

网友D:
网卡  我汗
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  我汗
没遇到

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E:
头一次见到阿,网卡虚焊还会导致这样,无奇不有

网友F:
网卡引起的不过内存,加焊桥的时候把网卡热了下,有点接触了。。。点了2次后又坏了!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啊,这个我们这里板都直接换了!你这能收他多少钱啊?

网友G:
  南桥是要通过SM总线(其实I2C总线)。去调内存,网卡,等的信息的。这条总线出问题档内存也是有可能的 。笔记本中内屏不显也有可能就是这条线出问题了。这条线正常的时候不仅要有3.3V的上拉电压。开机的时候还要有读取芯片的波形,。经常听到别人说抓内存的波形有没有,说的就是它了。(笔记本中遇到多点、)

网友H:
119是什东西呀!

网友:
高手,这和网卡也和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不明白 为什么加焊桥也可以跑马?

谢谢楼主了,不是你发我还没注意到这系统管理总线还会给别的东西拉低。至于你焊桥跑码可能是焊桥时下温顺便把网卡热了,热胀冷缩,原先虚焊的和焊盘接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头一次见到阿,网卡虚焊还会导致这样,无奇不有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啊!以后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卡引起的不过内存,加焊桥的时候把网卡热了下,有点接触了。。。点了2次后又坏了!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啊, ...

不知道啊 !也许最多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是要通过SM总线(其实I2C总线)。去调内存,网卡,等的信息的。这条总线出问题档内存也是有可能的 。 ...

多谢讲解!我还没有修过笔记本!明年就开始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9是什东西呀!

ddr2 119脚

网友I:
网卡会引起 当C1 我还没修道过呢  呵呵    一般都是桥 有问题 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卡会引起 当C1 我还没修道过呢  呵呵    一般都是桥 有问题 内存不过

那不见得!很多问题都是你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