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康柏N600C 进系统认不到网卡

楼主(2012-11-16):
老机康柏N600C 进系统认不到网卡大家看看给点思路哈

N600C.Fenway 1.0.pdf

网友:
首先看下是不是软件问题,先排除,在查下网卡晶振,是否起振,然后查工作条件!!!!!!

网友:
网卡坏了或者网卡条件不满足!

网友:
还是一样 网卡的供电 时钟 和复位 正常吗

网友:
个人觉得一般性故障好修点,就怕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就麻烦点。

网友:
者网卡条件不满足

网友:
网卡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
学习中,多给点意见

网友:
这个供电正常,就换呀?

网友:
网卡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换网卡,接着干南桥

网友:
网卡条件查查

网友:
网卡自身工作条件查下,都有那就换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