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本本黑屏,其他一切正常,求解

楼主(2012-11-16):
本本是联想F30,前几天去了旅游让本本在家呆了几天,结果出事了,回来以后发现本本开机黑屏,散热风扇猛转,电源灯亮,开机时右上方指示灯亮了一下又灭了,拔插内存无果,求解,急!!!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试过么,拔下内存用橡皮擦擦再插上,最好看过了内存了么,俺一般看电流。。。

网友:
和你同样的心态等待高士解答

网友B:
把显卡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型号,显卡换了又换。。。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试过么,拔下内存用橡皮擦擦再插上,最好看过了内存了么,俺一般看电流。。。

内存也插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加焊一下,看看

显卡加焊求操作...本人菜鸟中的菜鸟

网友:
显卡挂了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打酱油学习中!

网友:
最好是重新植球,加焊的 过一段时间又这样了

网友:
加焊 显卡芯片坏 就换掉

网友:
看电流。。。哥

网友:
直接换显卡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加焊求操作...本人菜鸟中的菜鸟

显卡加焊既是确定是否有虚焊,这里需要用到热吹风

网友:
首先你用小喇叭插上去看是否有报警声,如果报警声正常、但显示器黑,那么有可能是显示器方面接触不良损坏!因为如果是显卡坏了的话,小喇叭也是会报警的

网友:
电源输出有没有问题,然后内存,显卡.

网友:
终于检测出来了,是有一条内存插槽坏了,现在就用着一条内存插槽就行了,非常感谢各位老大给的意见。

网友:
肯定要先检查内存了   别动不动就悍这个   吹那个的   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加焊和植球都是浪费钱的,建议更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暗屏?仔细看看哦有时灯管或者高压条有可能导致

网友:
本本的话 主板的问题太多了 显卡 内存 bios 桥

网友D:
像是桥坏了也会出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