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 -19AH?

楼主(2012-11-1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显示器 开机10分钟左右黑屏 电源指示灯不亮 重新开机正常 10分钟左右后又是黑屏 反复这个问题 拆看后 没有发现电容鼓包 求高手指点
黑屏

网友:
黑屏时,电源电压如何?

网友:
电源输出查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电源功率不够 也有可能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