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笔记本的师傅们个问题

楼主(2012-11-16):
小功率的场管三条腿的那种还有三极管,他们的三条腿不是分别为上一,左下一,右下一吗,场管在主板上的三个极性都是固定的吗,比如上一接地,左下一控制,右下一输入电压。也就是说在不在主板上的时候哪个为控制角,那个为接地脚,哪个为输入电压脚,到了主板上可以变还是随时都可以换位置还是固定的。三极管呢。。看见有的图纸上标为 1  2  3  相对应的脚位应该是哪个(就按上一,左下一,右下一来辨别),三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电压进多少就是出多少吗

网友:
1应该是固定,2,3不一定,控制脚是固定的,输入脚,输出脚不一定

网友:
输出和控制当然是不一定的了

网友:
场管 3极  分为 D漏极 S源极 G栅极              G固定不变     D  和  S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