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 亮一下就灭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2-11-16):
同行拿来的,故障是上电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然后就灭,测22V为27.8V,5V为5.8V,属于保护后的空载电压基本正常,因为以前修过一20的LG,型号好像是2043,电源板与此机除了220V接口朝向不一样,其他完全一样,这样也好可以对比修。下下高压板用可调电源测灯管电流,基本都在450ma,因为LG的机器灯管爱脱焊,所以基本排除了灯管的问题,下面就着重在高压部分或电源。从5V跨了个电阻到开关然后外接灯管继续测一体板,灯管能亮,但板子吱吱的啸叫,伴随着啸叫灯管忽明忽暗,测电压22V为27.6,5V为5.2V,测高压复合管APM4052输出为12V,又接上驱动板,屏线,在开机还是亮一下就灭。用备用一体板试了一下驱动板,可以点亮正常显示,所以驱动板是没问题的,又因为不接驱动板可以点亮灯管,所以高压部分应该是正常工作了,又想到点灯管时电源部分吱吱啸叫,问题应该就出在初级或次级输出部分,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把次级输出的电容挨个换还是吱吱叫,查了一下变压器周边小件,没啥问题,换了817和431还是叫,当查到开关管S极时发现一稳压二极管通了,看了看旁边是S极的过流检测电阻,阻值0.76,下了此电阻再测小稳压管还是通的,拿下来测还是通的,下了不用,上电,终于不再吱吱叫了,接驱动板,屏线,信号,正常显示了,至此修复。分析是这个稳压管不良导致电源啸叫,带负载差,终于找到了不是灯管的LG一闪即灭的故障,高手莫笑。

网友A:
哥们厉害。我这也有一块LG的板子。故障是指示灯常亮。无转换。
这几天。我都一直在看图纸和。电路分析呢。
不知从哪里下手了。板子。供电和你这块一样。估计板型都差不多。
LZ 能给个思路么?

网友:
记住了,这是一个检修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厉害。我这也有一块LG的板子。故障是指示灯常亮。无转换。  这几天。我都一直在看图纸和。电路分析呢。 ...

都是干维修的,有问题都先上论坛来搜搜看有没有类似故障的维修先例,修好了也不忘把维修过程分享出来,为的就是同行们相互借鉴,有问题一起研究,我Q:176735153,有空聊聊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很历害啊。。。。

网友:
思路清晰,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厉害。我这也有一块LG的板子。故障是指示灯常亮。无转换。  这几天。我都一直在看图纸和。电路分析呢。 ...

指示灯长亮说明电源输出基本正常,接下来就要看灯管能不能点亮了,LG的显示器灯管爱脱焊,所以有时候单根测灯管能亮并不一定灯管就是好的,用代用高压条或一体板有时候不是原板对灯管的微小电流变化不敏感也就不出现保护的情况,还有就是保护了也尽量不用去保护的办法去修,搞不好会更惨,最好的的办法就是外接灯管测原一体板,如果灯管不亮没高压,那就看高压产生条件,无非就是供电,开关信号,以及高压管,震荡芯片,,如果这些还不够,那就要测反馈电路,保护电路,忘了还有芯片和高压管本身也爱出问题

网友:
谢谢LZ , 明天我在道店里去测测,我是个新手。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现在正拿着板。对着资料一步一步的来分析各种原理呢。 加你QQ。以后请教你。

网友:
有够耐心的楼主

网友(2014-06-12):
太谢谢了。这个我修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