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11-16):
今天遇到一acer板子,纬创代工的,直接上电,妈的电流直接上到5A了,赶紧拔掉,测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12,肯定不正常了,大致看了下,公共点去向分组供电,充电电路,cpu电路,怎么才能快速判断出是哪里短路了啊,保护隔离无问题,隔离馆出来连了个保险,断开保险后急短,前级正常,公共点到各个分组供电又没有端接点,也没有保险电阻,怎么查啊,求大师们分享下经验

网友:
可以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啊?

网友:
小电压大电流烧,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先测大电感,,缩小范围,,然后可以烧

网友:
当然要看电容了

网友:
电压放小慢慢升高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