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饼哥发贴。。新点火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2-11-16):
如上图所示。如果+5VALWP正常产生后。PQ28会导通。。那B+不就没有了吗?

网友:
没有B+  哪来的+5VALWP
个人感觉  预供电 当B+正常时,,就不用了

网友:
个人认为当+5VALWP产生后经PD7的试探性电压已经完成任务证明公共点无短路,B+就会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而不是在这个电路中产生,这个时候个人认为PQ27应该是一个断路,这样+5VALWP的产生根本不影响B+。

网友:
按图上 有+5VALWP   PQ28会导通  PQ30截止   PQ27导通+B有输出,

          无+5VALWP   PQ28不导通  PQ30导通   PQ27截止+B无输出,

PQ27 P沟道的场馆 高电平截止
想请问下师傅P30截止,PQ27怎么导通,B+怎么有输出,我们新手看不懂
ACOFF有电压B+一样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预供电电路,当B+无短路正常后,此电路截止,同时开启隔离保护电路,使大电流的适配器电进入。此电路因为是预供电电路,电流很小,不会影响B+的。

网友:
这个电路 似懂,非懂、

网友:
ACOFF +5ALWP任一一个有电压B+都有电压输出

网友A:
PQ27只是B+预充电回路
预充电检测完成,且无短路情况下的B+是通过隔离保护管产生,而非PQ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7只是B+预充电回路
预充电检测完成,且无短路情况下的B+是通过隔离保护管产生,而非PQ27

一楼的那图不是真正的B+
可这里也叫B+啊。。在这里。。是连接在一起的啊。。所以才有点不明白。。

网友:
这真是外行啊,基本的电子知识都没有。pq28导通的时候,电压加在100k的电阻上,怎么可能会没有了?只是改变了下级pq30的工作状态,由导通变为截止了。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该看完再说,这是副隔离所产生的小电流B+,当+5VALWP都产生了,主隔离早已导通了,这时才是真正的可以带的动负载的大电流B+,这里可以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你该看完再说,这是副隔离所产生的小电流B+,当+5VALWP都产生了,主隔离早已导通了,这时才是 ...

刚刚想通了。谢谢大家。。
是这样子的。新的点火回路。当大电流的B+给系统供电的时候。副供电就不在起作用了。。也就无所谓了。这样就更省电了。也就是说电流更小了。。。

网友:
当+5VALWP产生后经PD7的试探性电压已经完成任务证明公共点无短路,B+就会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而不是在这个电路中产生,这个时候个人认为PQ27应该是一个断路,这样+5VALWP的产生根本不影响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