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东芝M800(833)的故障

楼主(2012-11-16):
东芝M800(833)集显的,客户拿来时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亮的时候不定时死机,我把主板拆出来就一次也没亮过,用风枪在南桥上加热下就亮了接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了,我以为是南桥的问题换了个南桥,现在每次开机都亮的,就是下不去了,LOGO过后就灰屏了,有时候开机有个-号在屏左上角闪,BIOS刷过了,EC换新的了,北桥加焊过一次,南桥换了4个了,要是说显卡问题的话我刷821的BIOS版本就能进到CMOS没有花屏现象,  这主板没大电容的

网友:
有点像东芝的通病 看来CPU供电那个大电容

网友:
这个没大电容的

网友:
估计是哪里有断线吧,找个图查查吧

网友:
如果是I系列的cpu你再刷下桥的bios试试

网友:
为什么换这么多南桥。换个北桥试试不行?  有些时候内存也会引起花屏、死机之类的

网友:
查下  外设    网卡  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