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S多故障,内存显卡北桥供电偏高一例。

楼主(2012-11-16):
       一台客户机同事说开不了机。待机0.3A.心想待机部分有短路。我接手上测各电感阻值。果真3V,5V的阻值都偏低,5V40欧姆。3V才10几欧。直接烧机先挑短路厉害的3V烧。接着摸,南桥浮出水面。BGA拆了。还短接着烧,待机芯片TPS51020也露面了。拆了3.3V不短了。再测5V还有56欧姆。还有短路的。心想56欧姆烧鸡不容易出来。就先跳开负载跳线。测出是负载短路了。接着调成5V去烧,尽量用手去摸。摸到MAX8743EEI也只是有点温度,既然是嫌疑犯就先拆掉再说,拆了再测5V端也不短了,变回120欧姆左右。
         报价后装南桥,换TPS51020呵MAX8743EEI。再测没有短路。通电待机0.02A心里还小小暗喜了一下,这下待机应该好了。按下电源开关我吓一跳一下子变成2.7A多,下意识拔掉电源插头。电流这么大不对 啊。心想后面还是有短路的。再测一遍电感没发现有特别异常的。。再通电2.3秒发现电流有跳变。怀着忐忑的心情吧屏接上。居然点亮的。哎~我那个去。看电流已经3.7A最高到4.1A了。这电流插上电池还差不多啊!很快手摸发现北桥很烫啊!莫非北桥微短路了。。测阻值和料板上的北桥一样的啊。也没考虑太多正好有块类似的料板。直接换了个北桥结果悲催啊!一样的情况。北桥烫的很。看来白忙活。于是就在仔细的测下电压,  发现有两个电感的电压都是2.5V到这里有点纳闷怎么会有2组2.5V的。再说电感来得好像也没有2.5V的吧。这板居然来2个。于是找来类似的电路图对照一看,原来显卡1.2V和内存供电1.8V都变成2.5V了。

        修到现在没出电压的到多。偏高的还是头一次见到。没多想直接测了FB反馈的2个电阻吹下下来侧量居然阻值都和图纸标的一样大。没了思路。此时早已下班先搁着了。明天再继续。。

   今天继续就测了FB脚44欧姆偏低啊。图纸上看只有2个电阻相连还都是正常的。怀疑内存供电的这IC坏了,料板上一个换上再测FB脚阻值变成500多欧姆了。在上电。测内存电压我的妈呀变成3.9V了。没成想没修正常还修的电压更高了,赶紧拔电源。
    开机继续测FB电压居然是0.7V和图纸上标的一样。真是奇怪了。输出明明是3.9V到这里就变成0.7V了。2个电阻分压也比这电压大啊。看见一个三极管也呵和电阻连着测2,3脚阻值都是40多软击穿了。。刚好料板跟这块板的布局差不多找了个一样型号的三极管。
              换好了1.8V正常了。但1.2V和显卡供电还是2.5V图纸上看显卡供电最大也就1.2V和1.2V都变成2.5V了。1.2V也变成1.8V了。之前没注意以为是内存的电压。怪不得北桥很烫了。

         直接测MAX8743的反馈脚2和14脚。阻值只有7欧姆。类似的图纸上看依然只有2个分压电阻和IC连接的。测了电阻是好的,拆下MAX8743 14脚还是7欧姆。心想这里该不会也有三极管连着的吧。跑线路没跑出来。搜搜也没找到图纸。找了半天找到了点位图。也行打开点位图找到14脚连到那里。最边上有个6脚的芯片相连接,点2脚也和它连着。看来它的出问题可能性最大了。测也是软脚穿了,拆掉测2脚14脚阻值变得很大了。在焊上MAX8743,和换个这6脚芯片(2个三极管做在一起的)。
    换好后开机1.2V还原成1.2V了。显卡供电也变回1.2V。这下信心满满的装上CPU 内存散热器。开机电流1A左右最高也就1.8A左右、在摸北桥已经不是那么的烫了。。。装机测试OK。,

      以前的我发现什么原件发烫下意识觉得是它短路坏了。想想也真是的。比如待机IC发烫,有可能是他的LDO输出短短路了。南北桥显卡发烫有可能是缺少电压。还有就是元器件供电电压过高,这项我以前修笔记本中很少遇到。得给自己提个醒啊。
     修机累,发帖更累。反正做男人好累好累的。走过路过的看客,请停下脚步多交流交流。有说错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今天好累我先洗洗睡了。

网友:
不错,很细心。我觉得这种故障,直接换板子的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值得敬佩 挺复杂,不过 一路一路分析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
楼主有功底,我碰见这现象就换板了,学习了,以后多发好贴了。

网友:
太牛了,换我都没信心了,不过华硕的换板还真贵

网友:
功力不错,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功底好,叫我遇到了只能换板。

网友:
这板子问题真多。是我碰到早就放弃了,楼主还真会干。

网友:
碰到过T4X 什么都正常 但北桥就是烫的厉害

网友:
楼主真厉害,竟然把问题分析的那么详细。

网友:
这个帖子真的可以算精华了

网友A:
哈哈哈哈 哥们 内存3.9V 当时吓坏了把

网友B:
华硕的板子难修啊 楼主能修好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子难修啊 楼主能修好技术不错

关键是没有完整的电路图,所以,内存电压偏高哪里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哥们 内存3.9V 当时吓坏了把

的确被吓到了。

网友:
不错,牛, 有难度。 细心有

网友:
做维修就是这样,总有你想不到的,坏的东西很多,除了耐心还是耐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换成我早就换板了,因功底没达到楼主那么深

网友:
给力啊 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思路清晰 哈哈

网友:
LZ真是有耐心哈  顶一个

网友:
台客户机同事说开不了机。待机0.3A.心想待机部分有短路。我接手上测各电感阻值。果真3V,5V的阻值都偏低,5V40欧姆。3V才10几欧。直接烧机先挑短路厉害的3V烧。接着摸,南桥浮出水面。BGA拆了。还短接着烧,待机芯片TPS51020也露面了。拆了3.3V不短了。再测5V还有56欧姆。还有短路的。心想56欧姆烧鸡不容易出来。就先跳开负载跳线。测出是负载短路了。接着调成5V去烧,尽量用手去摸。摸到MAX8743EEI也只是有点温度,既然是嫌疑犯就先拆掉再说,拆了再测5V端也不短了,变回120欧姆左右。
         报价后装南桥,换TPS51020呵MAX8743EEI。再测没有短路。通电待机0.02A心里还小小暗喜了一下,这下待机应该好了。按下电源开关我吓一跳一下子变成2.7A多,下意识拔掉电源插头。电流这么大不对 啊。心想后面还是有短路的。再测一遍电感没发现有特别异常的。。再通电2.3秒发现电流有跳变。怀着忐忑的心情吧屏接上。居然点亮的。哎~我那个去。看电流已经3.7A最高到4.1A了。这电流插上电池还差不多啊!很快手摸发现北桥很烫啊!莫非北桥微短路了。。测阻值和料板上的北桥一样的啊。也没考虑太多正好有块类似的料板。直接换了个北桥结果悲催啊!一样的情况。北桥烫的很。看来白忙活。于是就在仔细的测下电压,  发现有两个电感的电压都是2.5V到这里有点纳闷怎么会有2组2.5V的。再说电感来得好像也没有2.5V的吧。这板居然来2个。于是找来类似的电路图对照一看,原来显卡1.2V和内存供电1.8V都变成2.5V了。

        修到现在没出电压的到多。偏高的还是头一次见到。没多想直接测了FB反馈的2个电阻吹下下来侧量居然阻值都和图纸标的一样大。没了思路。此时早已下班先搁着了。明天再继续。。

   今天继续就测了FB脚44欧姆偏低啊。图纸上看只有2个电阻相连还都是正常的。怀疑内存供电的这IC坏了,料板上一个换上再测FB脚阻值变成500多欧姆了。在上电。测内存电压我的妈呀变成3.9V了。没成想没修正常还修的电压更高了,赶紧拔电源。
    开机继续测FB电压居然是0.7V和图纸上标的一样。真是奇怪了。输出明明是3.9V到这里就变成0.7V了。2个电阻分压也比这电压大啊。看见一个三极管也呵和电阻连着测2,3脚阻值都是40多软击穿了。。刚好料板跟这块板的布局差不多找了个一样型号的三极管。
              换好了1.8V正常了。但1.2V和显卡供电还是2.5V图纸上看显卡供电最大也就1.2V和1.2V都变成2.5V了。1.2V也变成1.8V了。之前没注意以为是内存的电压。怪不得北桥很烫了。

         直接测MAX8743的反馈脚2和14脚。阻值只有7欧姆。类似的图纸上看依然只有2个分压电阻和IC连接的。测了电阻是好的,拆下MAX8743 14脚还是7欧姆。心想这里该不会也有三极管连着的吧。跑线路没跑出来。搜搜也没找到图纸。找了半天找到了点位图。也行打开点位图找到14脚连到那里。最边上有个6脚的芯片相连接,点2脚也和它连着。看来它的出问题可能性最大了。测也是软脚穿了,拆掉测2脚14脚阻值变得很大了。在焊上MAX8743,和换个这6脚芯片(2个三极管做在一起的)。
    换好后开机1.2V还原成1.2V了。显卡供电也变回1.2V。这下信心满满的装上CPU 内存散热器。开机电流1A左右最高也就1.8A左右、在摸北桥已经不是那么的烫了。。。装机测试OK。,

      以前的我发现什么原件发烫下意识觉得是它短路坏了。想想也真是的。比如待机IC发烫,有可能是他的LDO输出短短路了。南北桥显卡发烫有可能是缺少电压。还有就是元器件供电电压过高,这项我以前修笔记本中很少遇到。得给自己提个醒啊。
     修机累,发帖更累。反正做男人好累好累的。走过路过的看客,请停下脚步多交流交流。有说错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今天好累我先洗洗睡了

网友:
搞明白那个6脚的是什么芯片了吗??2脚和14脚都接……

网友:
楼主底子不错啊!愿多多分享

网友:
看来没有图纸修板真不好修,特别是华硕的板。

网友:
好帖子,有了很多思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烧鸡大法威武,呵呵。。。

网友:
楼主的耐心够强的

网友:
今天修了台跟你的故障差不多,就我的待机比你的高,0.09左右,坏的东西基本跟你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我的EC,+5VO转+3VO的芯片也坏了,6脚的双MOS管坏的比你多一个

网友:
烧鸡大法厉害啊,呵呵

网友:
楼主很厉害,思路很好,维修重要在于思路。有思路就能修好机器。

网友:
牛人。华硕没图纸都能修到机器点亮。后来找到点位图。解决桥的问题。

网友C:
第一次见电压高呢   搂着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电压高呢   搂着真厉害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见。好像华硕那一系列容易出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