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GJ17L3 通电无反应,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2-11-16):
通电后无任何反应,电源灯不亮,外接12V供电正常,驱动板供电 4.37  5.02  按键供电3.3 正常
小弟新手 求各位师傅指导 跪谢

网友:
描述太简单,外接12V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按键没坏。就是驱动板坏了。这个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键没坏。就是驱动板坏了。这个比较难修。

正常通电后,显示器不亮,按键不亮,屏线上没有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B:
驱动板不多少钱的吧,换一个就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不多少钱的吧,换一个就是的

但是不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不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啊

你指示灯也不亮 ,电源输出有吗?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也搞了半天不懂。后来测晶振没电压换了一下晶振就好了。不知道你的跟我的一样不?

网友:
驱动板坏,刷程序,换主控,换通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也搞了半天不懂。后来测晶振没电压换了一下晶振就好了。不知道你的跟我的一样不?{:soso ...

晶振有电压,估计核心报废了,换块板得了,不查了

网友:
换驱动板    刚开始不适合修板  修不好屏就废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呀

网友:
基本的都没有测,按键板上的几个确定全是好的吗?有一个键漏电或坏了都会引起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