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P 520

楼主(2012-11-16):
HP 520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但是过了LOGO之后,屏就灰色了,什么也没有,过两分钟后能进系统,进系统后速度正常,开始,我试着做下系统,可是不认U盘,我拆开本本,发现U口处有一个供电的芯片坏了,八角的,换上之后,U盘可以启动,可是进PE还是特别慢,5分钟左右进到PE里,做过系统后重启,出LOGO后,还是需要等半天才能进XP,硬盘和内存都换过还是不好用,进系统后可以上网,声音都正常,所以觉得网卡和声卡应该是没有问题 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明天想搞一下南桥试试,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网友:
测一下U口的阻值看看低不低在换南桥

网友:
U口的电阻值正常,U盘可以启动

网友:
拆机看看cpu后面有没有打大电容,有的话换一个

网友:
我前天碰到一台,死都装不到系统,不知什么原因,硬盘和内存都换过,南桥也换

网友:
不是NEC的电容

网友:
这个我看过,没有

网友:
杀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