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IC1578CS代换元件

楼主(2012-11-16):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一个电原块AIC1578CS烧了,手头没有同型号的,又不知该用哪个无件代换,求助各位师傅,谁知道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没有代换。

你直接找个12V转5V的板子改吧。

网友:
还有人知道不?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把外围电路传上来 帮你分析一下用什么代换